GA-H61M-DS2重启求助

楼主(2016-10-21):
GA-H61M-DS2重启求助:电压都出来了,BISO刷过一样、桥加焊过、求大神指点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技嘉GA-H61M-DS2-(B_BIOS).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技嘉GA-H61M-DS2-(M_BIOS).rar

网友:
能开机嘛?

网友:
以前碰到过。CPUEN看一下有可能是三极管性能不良,拉低了EN,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  bios刷过了 就查pg信号吧

网友:
动不动就做桥,GA的修那么多还没遇到桥问题的,不定时重启去掉D8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