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求助一下:怎么判断屏是左供电还是右供电?

楼主(2016-10-21):
师傅求助一下:      怎么判断屏是左供电还是右供电?

网友A:
看保险,看连在一起有3个脚或以上的

网友B:
万用表是干什么用的那?

网友:
供电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万用表  新手新手啊

网友:
供电边上有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是干什么用的那?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网友: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液晶屏型号非常多,左、右供电好判断,只要目测有连续两、三个脚同时连接而且对地不短路的,基本就是供电端,关键是屏供电电压多少? 多少位的屏?这个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屏参来确定,盲目加电测试会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保险,看连在一起有3个脚或以上的

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
屏一般都是右边供电,连接一个保险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