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无CPU电压,八格开路

楼主(2016-10-21):
今天让一块ECS的G41T-M折腾得不成样子,只能说埋怨自己技能不高,修了十几年主板,疑难杂症不亚于中医的望闻问切,但凡修人亦好,修主板也罢,思路通,则故障通,就算修不好也不至于不知道那儿坏了,
    此板触发后无复位,查CPU无电压,内存1。9V,北桥1。1V,南桥1。5V,还有一组由南桥1。5降为1。05V的电压,暂不知此电压作用,刚开始还以为南桥电压偏低引起CPU电压IC工作信号不正常,CPUVTT1。2V 也都正常,就是CPU无供电,此板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不上CPU的时候触发一下就断电,天生的,并非故障,既然主板其它供电全都有了,就余下CPU电压IC RT8857了,测供电31脚12V,24脚5V,37脚EN 1。2V,都正常,维修无门了,突然心血来潮查了一下芯片的VID组合,结果全为0V,至此故障点似乎浮出水面,认为是VID组合不正常引起芯片没开启所以CPU没供电输出,又继续研究了VID的条件,结果又查到了CPU的供电VCCA这个电压似乎没有,因为测试座灯不亮灯,其它主板VCCA这个测试灯是亮的,以为CPU座虚焊了,结果发现座上的A23脚与CPU座左下角的线路相通,但上面的零件省掉了,维修又走了弯路,看来电路设计VCCA是装上CPU后通过CPU的针脚与VTT相连通的,迷惘中,查了不只五小时了,太浪费时间了,客户崔得太紧了,就差不修的冲动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又换了RT8857A,结果还是一样,VID组合全为0,不死心,拆掉RT8857A测VID,同时拆了三个上场管,以为烧坏管子,此时测VID组全不全为0V,VID6有1。2V,其它依然0V,于上又装了RT8857A,发现,触发瞬间上场管有升高的电压,但不是波形,两个直接与RT8857A的上管G极都是有瞬间上升的电压,于是装上两个上场管,故障依旧,又不知从何下手了,最后,最后又测了VID6,发现开间触发瞬间从1。2降到0V,再测PWM3的RT9619的第二脚开机瞬间有PWM波形,证明RT8857是工作过只是保护了,与VID信号一起保护的原因就不明白了,拆了,拆拆拆,拆掉RT9619后,触发CPU跑码了,开机显示,至此,,干脆连PWM3的RT9619和三个场管都拆掉了,因为CPU是PE2180,功耗低,少一相供电也无防,,把PW3的25脚连5V后把芯片设置成两相供电输出,至此,修复完工,修了大半天,故障弯路走得太多,原因不明,思路也是前前后后不定,各种主板的工作线路条件都不同,只能通过多修来研究解决,写得不好,但都是顺着维修顺序来的,希望有遇到相同的主板故障时能引以为例,。。。。

网友:
修正一下,PWM3脚其实是IC的PWM4脚,搞错了,

网友:
拆了RT9619,没有拆供电管的话,电源没有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