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10-21):
接客户一15寸带独立显卡512ssd的最高配pro,现在土豪真多!插可调电源待机0.026,按开关没反应,迅速拆机无进水痕迹,话说苹果一般不进水不会坏,平时苹果修得也多,自然损坏的就几例,这次碰到的也比较曲折。
直奔主题,测公共端发现只有26对地,呵呵,顿时心情豁然开朗,烧机嘛,谁不会?一烧发现是一个铁壳mos管挂了, ,就长这样的,没见过吧,苹果的芯片就是这么前卫,淘宝和市面上你都买不到,无奈买料板,还好料板不贵,买了一片回来迅速换上一阵青烟飘起,沃日,上机前我还测了芯片不短了,看来不是那么简单了,翻开图纸发现这是对显卡供电的双上管,有人说你去掉独立显卡供电不还有集成显卡嘛,我试过,可以跑码就是不亮,呵呵,修苹果没那么简单的。 如图就是pq9330短路了,但是换了为什么还冒青烟呢,肯定还有哪儿不对,根据图纸查找显卡主供电芯片,发现GFXIMVP_UGATE1对地值比较低,果断更换,但是每片板子上就一个双上管,刚刚被烧掉了,无奈只能改个双mos管上去了,而且空间有限,考验手工技术的时候来了, 从air料板上拆了2个cpu供电上管,一个可以正着放,一个可以反着放,正着放的不用飞线,对着脚焊上去就行了,反着放的飞3根飞线 空间刚刚好,测试g极对地都五百多,没有空置应该不会烧了吧,插上电池开机3秒又冒烟了,我擦,再拆我就不信了,这次我把一套全换了包括62882c,上管,下管也换了它的下管长得也很独特, 中间4个点,有3个是地,还有一个是控制极。换完休息了下,回来一点亮机了!钱快到手了 不是什么技术贴,而且写得也流水,只是分享下久经磨难后的开心。

图纸和点位都打包在里面

网友:
换管子就应该打G值再上电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