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A7000掉电

楼主(2016-10-21):
碰到一个联想的一体机启天A7000掉电,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卡LOGO很长时间才掉。版号:L-IG41S2 V1.1
处理过程,更换了南桥,刷了一个1.0的bios  换过输出为19v的适配器。下一步要用示波器对比测试了,不定时掉电感觉困难,特来问问谁搞过。

网友A:
每次都是卡logo掉,还是可以进系统?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B:
通病就是南桥,楼主上个图片,我不爱记录故障,但看到板就能想起点什么。

网友:
这种故障修起来很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是卡logo掉,还是可以进系统?这种问题不好修

自从机器拿到我这   没见过一次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就是南桥,楼主上个图片,我不爱记录故障,但看到板就能想起点什么。

好的,稍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就是南桥,楼主上个图片,我不爱记录故障,但看到板就能想起点什么。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吧

网友:
还需要加焊吗,我都换过了。

网友B:
修了很多了,都是南桥坏,GB的桥,楼主换过南桥后,能进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很多了,都是南桥坏,GB的桥,楼主换过南桥后,能进PE吗?

跟原来的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B:
您试一下,看看进PE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试一下,看看进PE怎么样啊

档LOGO,卡着键盘没反应。

网友:
刚刚又刷了bios找来个1.1的

网友:
还是那样,有时候档LOGO停了2分钟,有时候LOGO刚出来就掉了。

网友:
我决定放弃这个板子,修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