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试了2次屏不触发什么状况。

楼主(2016-10-21):
联想G460试了2次屏后不触发, ,插上电0.023,自动跳表0.033.按开机没反应。

网友:
试屏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取电池呀,0.33开关灯亮吗?还是待机就0.33,

网友:
估计没取电池,或没断电,这待机高,短路了

网友:
EC 坏了吧

网友A:
我这还有2块主板,G460

网友:
电池都取了,插的适配器,进的BIOS,断电的。开关灯不亮,3V5V待机都有。插上电就自动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还有2块主板,G460

什么价格,需要可以联系你啊.

网友:
昨天换了EC, 可以触发亮灯了, 然后插电0.400 ,南桥直接发烫. 电流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格,需要可以联系你啊.

Q393479997

网友:
本本的维修我还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