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G41M3 V:1.1开机不显示复位电压0.75V维修

楼主(2016-10-21):
联想L-G41M3 V:1.1开机不显示复位电压0.75V维修。直接上图 主板型号, 量了下所有的供电都正常,时钟PCIE的A13和A14都有0.4V的电压,A11只有0.75V,不正常,就查了下CPU发出的PG 发现VR_READY3.3V正常,这个信号送到了时钟芯片和SB,然后IO的12脚发出的PWROK信号0V不正常,下面的CPUPWROK也不正常,剩下的复位就不用说了,更不会正常了,大家看到这已经一目了然了,要么IO坏,要么桥坏,先简单点,换io吧, io换好后,直接上电还是不亮,纳闷了,就量了下复位,发现复位3.3V也正常了,换个CPU也不行,怀疑BIOS也有问题,到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顺利跑马亮机。附图 这是亮机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IG41M3

网友:
哦,原来是IO问题引起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不错,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楼主对时序还是非常熟悉的

网友:
IO没发出PWROK

网友:
是的,这个主板是雷劈了,网卡芯片都烂了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有图纸维修起来就舒服多了啊。。。

网友:
我喜欢这种帖子,看了3遍,我也要多学习这种维修思路

网友A:
思路很清晰这个信号是io接收到atx pg信号才会发出的

网友:
按时序修机就是思路清晰

网友:
按时序修的,肯定是高手!

网友:
BIOS坏得多,我首先都是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这个信号是io接收到atx pg信号才会发出的

ATX8脚灰线发过来的ATX-PWROK

网友:
有图纸,修台式机很头痛图纸不全的

网友:
有图纸才好修啊

网友:
头脑还挺清晰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