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触发后反复掉电又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6-10-21):
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故障如题,测了电压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外其它电压都正常,这样看来基本就不是缺某电压引起的了,因为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是BIOS引起的所以在论坛里下了个BIOS刷后故障依旧,改变思路想想应该是某个信号引起的,最终是下图红圈中的三级管引起的,取掉就可以了。问我是怎么推理出的,只能失望的告诉大家,由于我没有那么强大的理论知识,所以只能通过平时维修中总结的经验修了,总结出华硕主板822小排阻和小三极管同为华硕主板的两大天敌,由于此板没有小排阻,所以小三极管成了我的怀疑对象,最后锁定目标除掉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这……这只是一个故障点

网友B:
故障修的不清不楚的,别人也没学到什么经验,不知道,给分好,还是不给分好~~呵呵~~,建议以后对故障做分析和判断,再加上修复过成,大家也能在你的维修中学到经验~。大家也好给你评分。
继续加油吧,少年。

网友C:
板子上的小三极管那么多,怎么找到的,,,

网友D:
你确定是没有集显电压?明明是没有CPU电压

这管子是VCORE_EN  拆掉就行了   EN由VCCIO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修的不清不楚的,别人也没学到什么经验,不知道,给分好,还是不给分好~~呵呵~~,建议以后对故障做分析 ...

给不给分其实无关紧要了,主要的目的是写出故障点好让刚好修到这主板的朋友们做一下参考而已,平时都得益于论坛,有些时候也要服务于论坛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没有集显电压?明明是没有CPU电压

这管子是VCORE_EN  拆掉就行了   EN由VCCIO上拉

你相信我,确定是有CPU电压,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小三极管那么多,怎么找到的,,,

说来惭愧,没有一套一套的理论,就只能在容易出故障的电路板块上的三极管取一个试一下了(只焊三极管两只脚,用镊子轻轻抬一下就好),本来最好的办法呢是测电压来分析,我觉得太伤脑筋,一看反正也没有几个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相信我,确定是有CPU电压,1.05V,

....你自己看图  我记得论坛有点位 你自己下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看图  我记得论坛有点位 你自己下载看

总之谢谢你耐心的指教,我还是中肯的说这主板在我没修好之前我不知道都测了多少遍CPU电压,上边排着的三个场管我都随时在测,一通电就来电压,第一个场管是北桥供电也有1.几V,后边两个场管就是CPU供电场管,也有1.05V,我也确实没弄明白这矛盾点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维修去研究理论比按经验来修烧脑多了

网友:
牛逼,高手原来是这样修板

网友:
EN信号拆掉强制EN高电平,拆下来好了应该是EN被拉低了

网友:
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这故障有待验证和电路分析,如果有在维修中验证了,请给楼主加分。

网友:
拆掉的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管啊

网友:
没学到什么知识。。加分把

网友:
是检测CPU的管子吗?

网友:
这是神马维修啊,头一回看到,你修得好,你说了算。你强

网友:
我很好奇,VCORE芯片的EN被强制置高以后,CPU供电时序会不会有问题,比如说关机或者休眠时,CPU风扇会不会仍然在转?

网友:
VCORE_EN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涨知识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以样的 试下

网友(2016-11-21):
这个是控制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吧,真有你的

网友:
很好,希望大家多发贴。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不错,看来是多年积累的啊。。

网友:
大家讨论的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我刚遇上了一样现像的,我把Q39

网友:
我把Q39拿下来,不行,换上去就好了,,但是得独立显卡,,,没有试拿掉q52,,,客户拿走了,不然我也试试看

网友(2017-01-10):
我有块不带plus的板子,触发掉电,自动上电亮机定第一画面20秒关机,没头序,大师给分析下

网友:
有块V星的H61同样的故障 其也供电正常 没集显 供电 SYS_PWROK和 PLTRST# CPURST#复位都有了 还是掉电 不知道如下下手了 BIOS已刷过一次 打算再刷一次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