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10-21):
开机无反应拆机,量到一处电容阻值偏低,翘起还短发现正面一个小电容挂了,拆装一共就花了15分钟搞定

网友(2018-07-10):
??????????? 你这个 都不知道说 哪里

网友:
完全没有懂起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捡钱的机子

网友:
是公共端的电容吗,导致主板保护不上电

网友:
你的机器是电容问题吗 你发个BIOS上来 写着不触发是什么意思 BIOS是不触发的BIOS吗

网友(2020-07-28):
哪里的小电容呢,既然分享的话能不能说详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