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5 0.02掉电

楼主(2016-10-21):
E455  0.02掉电,先刷了BIOS,再测电感阻值都很正常,确定是少电压引起的掉电了,经查看是少了EC到南桥的电压好信号,有问题,实际测量为0V,  有个好办法,那就是给南桥一个假信号3.3V,随便在主板上找了一个3.3飞线到93脚,此机修复 ,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待机电压好高,0.13啊,但没办法,太忙了,不想换EC,没钱

网友:
高就高了。。。怕毛线

网友:
待机 0.1,应该内存的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这也算是快速维修!只要客户能正常使用就行,利人利己,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节约成本就是硬道理

网友:
直接上拉不会自动上电吗?

网友:
待机偏高可能是你飞线操作的

网友:
这样修是快,长期不用,电池会不会很快跑没有电了

网友:
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