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I自动断电

楼主(2016-10-21):
接一台联想B325I一体机,开机不到十分钟左右自动断电,而且断电后马上开机无反应,必须等一会在开机才可以,拆机检查散热清理灰层上硅脂风扇转速也正常,实测关机后各发热温度都不高,不知道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有

网友A:
先来个软的,刷刷更健康,或用示波器监测,哪个电压先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来个软的,刷刷更健康,或用示波器监测,哪个电压先掉的

示波器到是没有用,断电后测试开关已无3.3V电压,电源接口紫色也无5V电压,拔掉电源接口重新插入有5V电压但开关上还是无5V电压,放着等会开关上才有才3.3V电压,此时又可以正常开机,没有电源更换,目前无从下手

网友: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B:
已解决,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
LZ,你是换电源解决的?还是修的主板?

网友(2017-07-07):
这个机器又可能是电源又问题 以前遇到很多电源坏的

网友:
修好了,为什么不分享下经验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是不是电源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一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修出来,就分享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试,把软件排除了再说

网友:
楼主修那里好的  给大家共享下哈

网友(2017-08-22):
楼主绣的显卡还是电影 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
电源 报废了

网友(2017-10-18):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感谢大家指导

你到底是怎么修好的,遇到一样的在线等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坏   估计是修北校好的

网友:
温控电路,先刷BIOS,,,,

网友: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