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亮 南桥进水了

楼主(2016-10-21):
前两天来个dell本子  型号没记住  版号LA-8251P 来的时候能上电到1.0a,就不跳了,量电压都有了,就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仔细看南桥,上边有电容腐蚀了,感觉像进水了,就把南桥取下来了,果然进水了, 重新直球,安上上电还是一样啊,看来不简单啊,南桥是0755097的,以前修道过。 感觉南桥坏了就又换了个拆机的,上电还是一样,换了两个南桥都是一模一样,南桥不一定坏啊,还有其他问题啊。陷入了绝境了啊,休息了一会,又量了很多供电,根据时序,有条件没满足。就量了南桥附近的所有的电感,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 后来就往上找, 发现一个电阻断开了,换了一个就好了。不好修啊,中间很煎熬的。

网友:
电阻坏了的就是R594,换了100K的

网友:
所以动大手术之前还是先查条件。

网友:
修机器还得细心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
进水机器 就是需要多看看进水的部位 有图纸还好 有些没图的 修死

网友A:
      呵呵  楼主 还是修出来   下次动桥之前在好好查查  说不定就有惊喜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楼主 还是修出来   下次动桥之前在好好查查  说不定就有惊喜撒

动桥现在看是对的  本来就腐蚀了  要是没腐蚀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种二级电压不应该先量一量的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比较难修的。

网友:
先观察,后测条件,确定问题之后,再修,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看来前期的测量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往往都是先动最大的后来发现是小东西坏

网友:
这个是戴尔M5525的机器,15.6寸!

网友:
还好没死

网友:
进水的地方要多看,氧化腐蚀的电阻电容最好是换一遍

网友:
楼主已经很6了

网友:
腐蚀的板子不好弄啊

网友:
桥一般 先别着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