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32 Z进PE、系统非常慢。

楼主(2016-10-21):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是进PE和进系统都非常慢。把机器放到工作台上开始验机,果然故障如客户所描述的一样,让客户把机器留下,然后开始拆机,拿出裸板,先用风枪吹下南桥;还是老样子,刷了一个BIOS;还是老样子,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南桥芯片,故障解决,进PE恢复正常,做个系统验机,故障解决!
  小白一枚,事件维修还得慢慢去摸索,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给小弟加加分

网友A:
锁定很准确啊  这种硬盘出问题的 碰到的也多 南桥比较少  有些是外设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定很准确啊  这种硬盘出问题的 碰到的也多 南桥比较少  有些是外设引起

硬盘检测过了,没有问题,所以才换的南桥芯片。

网友B:
不错嘛, 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嘛, 这么快

有师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