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3进水不开机,200块的学费

楼主(2016-10-21):
今天接了个VIVO Y33,进水了不开机,老法子,先清洗,一量,电池+极对地短路,看了半天,主板没发现腐蚀的地方,没办法,使出烧机大法,结果摸上去整个板子都发热,晕死,那好吧,把最有可疑的芯片拆了,抄,还是短路,咋办?再量,把短路的电容都拆了,最后终于找到罪愧祸首了。唉,可是IC拆下来装不上去,算了,买个主板吧,200大洋没了。55555555要是先拆电容再拆IC那200就省下了。大方块是电源IC,小方块不知道是啥,小长块也不知道是啥,剩下个破电容坑了老子200块,妈 的。
所以以后同志们修机不要再犯我的错误了,修机一定要先简单后复杂,不要随便拆IC

网友A:
就想问问,谁能帮我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问,谁能帮我装上去?

看下人家手机芯片的焊接方法吧。好像要刮锡膏上去吹

网友:
   呵呵。。。

     正常的。。。学手机。。搞芯片硬件维修

   要求手工技术那是相当的考验人

网友:
没掉点的话 植好锡在吹上去就是了

网友:
楼主不会是不会植锡吧

网友:
IC也能瞎拆。IC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