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6-10-21):
如题,BIOS刷过,可以正常进PE,就是不认硬盘,怎么都检测不到硬盘。求思路

网友:
不会是桥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硬盘数据线的电容,电容的桥一侧打值,然后,焊一下桥,也就这些了,成本太高就放弃了。

网友:
SATA打阻值看看  桥可能性大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 基本就是桥了

网友:
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图纸的板还是好修的

网友:
换个25M试一下,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拿同样的板对比过了,阻值正常,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桥偏热,估计桥挂了

网友:
换硬盘 或者 桥

网友:
AMD的主板  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可以冲一下桥试试我以前有一块冲桥好了,这种情况桥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可以冲桥试试,我以前有一块就是冲桥好的,这种情况桥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焊下桥试试?

网友:
硬盘供电有的话就量下数据线到南桥通不通,不通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打下SATA体值,也有可能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