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way笔记本 简单维修——掉电

楼主(2016-10-21):
机器板号:DA0Z07MB6E0 REV:E
机器故障:待机电流 0.060A  按开关后可触发,电流上到0.452掉电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第一时间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有点高都在0.060A了,先不管,看看能触发不,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452A 后立马掉电,掉到0.060A,接着再次按下开关,电流还是上到0.452掉电,拆机

看到板号是DA0Z07MB6E0 ,心中顿时明朗起来,呵呵,广达的主板呀。大家都知道查什么信号了吧。到论坛下载到图纸后,打开直接搜索,HWPG,经过一系列跳转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是个与门,八个PG中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掉电,到底是哪个导致的掉电呢,只需要一个一个的拆除这些二极管就可以知道了,断电一路狂拆当拆到D14时,HWPG正常了,电流也上到了0.746A

这个时候查图纸继续追踪HWPG_1.2V_NB的来源,来自于PU5

拿起示波器测量电感PL10的后端,发现无任何波形,打电感后端二极体值100多正常呀,又去测量PQ43的G极,还是没有反应,拆掉PQ43,仍然没有波形,接着查PU5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正常,换个芯片
通电发现待机电流变成零了,按下开关再测PQ43的G极,还是没有反应,奇怪,测量PQ44的G极一直为5V的高电平,这难道是保护了,愣了一下,心想管他那么多,装上上管试试,再说,装好后,通电的一瞬间,电感后端有1.2V的波形出现但是马上掉下去,按下开关,电流哗哗的上去了,用示波器再次测量PQ43的G极

令人心情舒坦的波形出来了,接屏,直接亮机了

此机器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事后才想到,老师说过有的芯片要装上下管才能出波形,中间PQ43那里纠结了好久,实在是不应该,各位别像我一样走弯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老板 加油~~~~~~~~~~~~~~~~~~

谢谢,杜老板鼓励与支持。

网友B:
有些是的 不装也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的 不装也会保护的

没经历过,就不会有印象。这机器也老了

网友:
感谢刘同学分享

网友:
什么问题呀!反馈问题吗

网友:
简单的问题别往复杂处想

网友C:
不错不错!1.2V的供电芯片坏了导致待机高,不出电压。这个电压是给北桥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1.2V的供电芯片坏了导致待机高,不出电压。这个电压是给北桥供电的吧。

是的

网友D:
不错不错,对症下药,找得准,也可以直接拆除S2,就不掉电了,然后再来测所有二极管正极,哪个没电就查哪里,这样就不用拆这么多了

网友:
不错,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对症下药,找得准,也可以直接拆除S2,就不掉电了,然后再来测所有二极管正极,哪个没电就查哪里 ...

说的及是,下次改进下思路。

网友:
这个牌子貌似被Acer收购了

网友:
楼主还是很快速的解决了问题。待机电流大。看来是pu5芯片问题.

网友:
看来是pu5芯片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于广达的主板很熟悉啊,直奔要点HWPG。

网友:
可以嘛,刘老板 ,嘿嘿,思路比较清晰嘛,继续加油哦,特别是掉电必擦

网友: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benga -2 请不要灌水!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也易坏啊

网友:
维修还是要搞点高科技的器材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见到过

网友:
PG出问题的机器以前修到过一个,切掉那个不正常的就行啦

网友:
经典  奶牛,不错哦

网友:
这种老机器很难遇见了哦

网友:
装上上管才出波形???记住了

网友:
有思路就能修好

网友:
这个主板才80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品牌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的一块戴尔的板子1464桥供电,用的芯片也是8116L的,也是不处这个供电,下管G级持续5V,换了五个芯片不 ...

有时候遇到的板子很奇葩的,会郁闷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品牌笔记本

长城的呀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不过机器修好就行了

网友G:
最终就是1.2V供电芯片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终就是1.2V供电芯片坏了呀

是的,其实待机电流就可以证明不正常了

网友:
不错,能用示波器杀的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S2都拆了,+3v过不来,二极管正极还会有电压吗,莫非是说二极管钳位的0.7v?一头都断开了,不好理解

你没看到后面的+3V的上拉电压吗?前面PG的电压本来就过不去的,只是前面的PG信号出现异常时把后面拉低从而掉电

网友:
很厉害  学习下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PG信号反推 学习了

网友:
修的经典。。。

网友:
思路很明确,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可谓一气呵成啊 帅气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看不懂波形啊

网友:
上管要装的呀,不装肯定不行啊

网友:
不转个弯,怎么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维修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拆二极管?不能通过测两端电压得出结果么

当时没想那么多,其实断开S2 然后测那八个二极管的负极看哪个不正常,就好了,以后一定改进思路,还是有点死板

网友:
一个一个拆二极管,原来如此,受教了,值得加分。

网友:
嗯嗯,不错,在实地学过的水平就是不一样,示波器用得得心应手,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

网友J:
HWPG能快速定位掉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HWPG能快速定位掉电点,······

是的  其他品牌的机器也有类似的信号 可以快速判断故障点

网友:
这维修流程 最后是换了芯片吗

网友:
掉电最头疼了,每次搞多久才确定问题

网友:
避免不了走弯路。弯路走多了 就少走弯路 了

网友:
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gateway现也很差

网友:
这样度搞好了  6666

网友:
多些刘老师分享

网友:
老师我可不敢当

网友:
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不是的,是直接没有产生

网友:
按道理来说不装上管是可以出波形的呀

网友:
老机器很久没有修过了

网友:
曾修到过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不错 又学一招了!!!

网友K:
这个getway笔记本叫奶牛牌吗……。
benga
有人这么叫,但是应该是长城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getway笔记本叫奶牛牌吗……。
有人这么叫,但是应该是长城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学到一招,广达掉电测试hwpg

网友:
广达的板子容易出现些电容漏电和一些小原件故障!学写了

网友:
修得很好,理论蛮扎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