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0-21):
V星h55 e21  跑d3 d4 d5 c7 06卡了 外设都拆了 求思路

网友:
刷bios  查内存条件

网友A:
感觉没过内存,查工作条件吧,有条件换个U试下

网友B:
感觉还是BIOS问题多试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过内存,查工作条件吧,有条件换个U试下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BIOS问题多试两个。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