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G41T 1.1 有供电,时钟,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10-21):
型号:yeston G41T 1.1 故障:有供电,时钟,无复位维修。
维修思路: 按时序 供电-时钟-复位。
第一供电,内存供电1.8V 桥供电1.5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 1.11V。
第二时钟,时钟,电感,电容测了,3.3V 晶振1.6V 排阻 330 510 有0.4V 1.6V的电压!
上迅维网论坛!看到了一个故障差不多的!
yeston g41c 全板供电正常全板无复位的弯路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86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了一下,故障说的差不多!
上图!

CPU边是有两个信号!VCORE_EN VCORE_PG.

没有图纸,借“江苏阳光”的图

网友:
故障已修复!亮机图!上此,谢谢,“江苏阳光”。

网友:
见到耙活了!我看到同样的问题,都修不好!

网友:
cpu供电好信号转换电路有问题导致的无复位吧

网友:
运气真好,看见相同案例的,不过杂牌的能弄好,技术也是杠杠滴啊

网友:
CPU转换电路问题,导致的无复位!!

网友:
我还有一个G41的无复位,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1AM型号的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台式机么这种复杂问题就不修了,直接换板了,不过还是要问一下,跑b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技术不错. 无复位 复位闪多不好修,重点查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