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个BIOS怎么设置用U盘启动!!!

楼主(2016-10-21):
一台清华同方的上网本  标签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这个BIOS第一次见 进去可以找到U盘 但是不能用U盘启动 设置不了  大家有遇到过的说说怎么设置  各种方法和按键都试验了 就是调不了  在线等 大家进来说说 我试试看 !

网友A:
UEFI模式!做个UEFI模式引导了!直接恢复BIOS默认,就进了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EFI模式!做个UEFI模式引导了!直接恢复BIOS默认,就进了撒!

UEFI做过了 是不是得设置哪里。。。

网友:
实在不想重做U盘!那就改!先关安全引导!保存重启,在进,再改,关闭快速引导!保存重启,再进再改,引导方式!SO EASY!

网友:
第一项不就是吗

网友:
拆硬盘GO系统 完美解决

网友:
要做系统还是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EFI做过了 是不是得设置哪里。。。

launch efi shell用这个把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啊

网友C:
看着怎么这么像国产的那种上网本啊

网友:
直接UEFI的PE

网友:
这是山寨机,装不了系统的,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怎么这么像国产的那种上网本啊

山上苹果的样子

网友:
进REC,看看去,能清除用户数据重新启动就玩了啊,和安卓类似

网友:
拆硬盘,GOHOST 过去,在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用UEFI的启动盘不能启动呀。

网友:
不能调到LAGER那个启动嘛?

网友:
UFFI是原厂启动设置  GHOST的系统那样起不来 只能用LAGER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