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短路,求助!

楼主(2016-10-21):
主板不触发不接cpu供电接口可以触发但马上短路!测量cpu供电接口对地短路,检测cpu上下管没有问题,各大电感也没短路!接口周边贴片电容,固态电容拆下还是短路!求大神们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A:
你测量的知足状态,电阻是多少。。、、

网友B:
烧鸡要不打开图12v线路

网友:
那就剩下芯片的可能性了

网友C:
怎么感觉你的问题怪怪的,是不是没有描述清楚?不插4针跟不触发没有关系

网友D:
是呀!你不插cpu供电短路,就没有cpu供电什么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你的问题怪怪的,是不是没有描述清楚?不插4针跟不触发没有关系

插上4针完全不触发,cpu供电接口短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你不插cpu供电短路,就没有cpu供电什么事了!

是我还没说清楚!插上4p接口不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烧鸡要不打开图12v线路

插上4p接口不触发,接口对地短路

网友:
插上cpu供电接口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的知足状态,电阻是多少。。、、

cpu供电接口附近的贴片电阻测量都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4p接口不触发,接口对地短路

接12v稳压电源烧鸡,不会就慢慢睇图纸修

网友:
查查芯片和座子里面的电容。

网友:
电子没电也会有类似短路的现象

网友:
有线路图没有,查看VIN2与VIN3这两个信号,你自己算下是多少V,应该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cpu上管旁边的贴片电容短路了,谢谢合位!

网友:
管理芯片正常吗,供电,你可以把场管一组一组的拆下来试试

网友:
你还是没有查仔细

网友:
烧鸡看看吧,这种测不出明显短路的是比较麻烦

网友:
测试一下哪里短路 直接干掉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这边问题多,

网友:
用5V烧机,一班都可以烧出来

网友:
首先考虑电源管理芯片,再就是电容,不嫌麻烦就拆掉所有场管,芯片,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管理芯片正常吗,供电,你可以把场管一组一组的拆下来试试

评分 举报
.

小胖小帅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发消息
.

网友:
你还是没有查仔细

评分 举报
.

12 / 2 页下一页
返回列表 .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