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独显外接正常内屏条纹花屏显卡加屏问题看图 n10m用n11m代换成功

楼主(2016-10-21):
联想b450 独显版号la14 故障客户说外接正常内屏条纹

客户拿来直接说屏问题故障已经确定让我直接换屏,二话不说报完价,客户同意后拿新屏装机,以为分分钟搞定装完开机如下

这时候客户才告诉我自己已经买过两块屏换上去试过了,现象一样,说屏型号不对,我晕,不早说啊,这那是型号不对应该就不是屏问题了,40led通用联想机器也不挑屏,直接告诉客户应不是屏问题,拆机检测,首先屏线测了没有断线,一打屏线座子对地阻止发现,屏dat_edid对地阻止60多明显不对,看图纸结果这机器只有集显的图纸没有独显的,集显的直接到北桥,那独显的肯定就直接到显卡了,不用怀疑显卡问题,报价告诉客户显卡问题。已经很晚了告诉客户放修过一天来取,第二天换显卡显卡型号n10m-lp2-s-a2,存货找一遍没有n10p的,看到有几个n11m对比外观电容完全一样,只能试一把了,拆完显卡打了一下阻止无穷大进一步确定显卡问题,换上显卡阻值正常500多。装机晴天霹雳,故障完全一样这下傻了,难道显卡型号不一样的原因,这是用客户原来的屏,赶紧换新屏试一下,哈哈完全正常。把客户屏找了机器测试也是坏的,这下傻了屏也是坏的,显卡也是坏的,估计维修最郁闷的事莫过如此。维修到此结束。发一个过程供大家参考 确定n10m 跟n11m显卡可以通用代换成功。

网友:
同时屏和显卡都有问题,说了客户都不一定相信

网友A:
应当是一个故障点,用户自己搞出的另一个故障,,,。。

网友:
故障判断非常迅速 赞

网友:
这个屏客户都做了记号的,显卡也确实坏了,当着客户面也给客户换屏试过,最后给进货价换了一个屏,显卡钱照收,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一个故障点,用户自己搞出的另一个故障,,,。。

有可能屏是客户自己搞坏的

网友:
这种现象你碰到一起坏我信,机器自己坏成这样我不信,应该是客户自己换屏换的把屏搞坏了

网友:
确实,有是机子修好了,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客户会很怀疑我们的,哎,将心比心吧

网友:
n10m 跟n11m这个是个不错的确定

网友:
那就问客户了。是否2个一起换,一般有的客户觉得花销多有可能不愿意花钱了。这就是个问题了。

网友:
修到怀疑人生了

网友:
坏得太多价钱贵客户同意维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