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 带电视版 开机灰屏几秒钟后灭屏 5930有1v输出

楼主(2016-10-21):
b320 带电视版 开机灰屏几秒钟后灭屏 5930有1v输出 求教怎么搞
开机灰屏

网友:
我也有个,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不管5930有没有电压先换来试试啊主板后面还有一个哦 不行就换高压板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这三个地方

网友:
有电压有的时候也要换掉

网友(2016-11-21):
5930芯片在那里附近?

网友:
这个是笔记本还是电视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