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凌动工控主板维修用图纸,NM10南桥的,主板为不上电

楼主(2016-10-21):
求凌动工控主板维修图纸,NM10南桥的,主板为不上电

网友:
工控的图纸基本找不到  只能慢慢跑线

网友:
多谢板主的指点,只能慢慢找线查了。

网友:
慢慢的跑线吧,基本上没有资料的

网友:
按芯片的问题来找吧

网友:
先看看触发针有没有电啊

网友:
这种板子一班没有图,都是小厂做的

网友:
只能找找各个芯片的PDF数据手册参考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