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冒烟后CPU供电MOS的代换

楼主(2016-10-22):
接台DELL15-7559的游戏本。客户拿来直接说冒烟后用不了。一股很大的臭味。拆机后直接就发现是CPU供电的MOS处坏了。型号是AOE6930.拆掉。原来是PCB板层之间短路。搞好PCB后测了下复合MOS管也坏了。全部脚连接在一起。找了下没有找到料。打发客户走后。问淘宝。谁知道都没有这种MOS管。晕了。在DELL的料板上找了个脚位差不多的。装上去没有输出。把集显的换过去电压正常。应该是不可以代换。。。

DELL DAAM9API8D0_广达_AM9A(HM170 6代CPU).pdf

网友:
只有尽力找下一样的料按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