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闪复位

楼主(2016-10-22):
今天下午翻箱子找到一块板.....这处省略N字
测得内存桥总线CPU....各电压正常
时钟PCIE A13 14 0.38V也正常
A11电压跳变闪复位
但还是就有干北桥的冲动
测BIOS1脚竟然有5V 也无跳变 我记得正常是3.3上拉的啊
跑线到一个电阻没装(并非掉件) 另外就跑不到了 进桥应该
不想那么多了 直切掉这根线 从副BIOS的1脚CS#飞过去
技嘉双BIOS应该是3脚WP#和7脚HOLD#不能联 其他都可以把
飞了以后1脚电压3.34V正常了 还是没跳变依旧闪复位 好吧 看来是还没读取BIOS
竟然供电时钟都过了 闪复位应该是CPU缺信号
上假负载测VTT VCORE  时钟均正常 而复位0.25不正常
跑到CPU边上一个电阻上 灰尘比较大 刷一下 加焊下电阻 上电你测得1.2正常了
下假负载上CPU 开机 不闪复位了 不过不跑码 心说难道BIOS有问题?
刚准备拆下对换 就听到滴的一下  立马插上VGA OK 亮机了

我记得这板是北桥的问题多

一人工作未照图  抱歉

网友A:
技嘉G31、G41BIOS1脚5V 是正常的

网友B:
你厉害 你们那边修主板多钱

网友C:
遇过几张这种故障拆75232好的

网友D:
对啊 修个主板多少钱 我这边30 都不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G31、G41BIOS1脚5V 是正常的

我只有其他技嘉G41的图纸  我看是VCC3上拉的 看来我多次一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 修个主板多少钱 我这边30 都不爱修了

同行都是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厉害 你们那边修主板多钱

同行30  散客80

网友E:
楼主在哪里?那么低的价格,能活下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里?那么低的价格,能活下去吗?

都这样 我在广东

网友F:
如果带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广东中山同行是20更低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技术到位修东西就是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带图那就更好了

一个人修 不方便 这是快没分了 不然平时也是懒得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过几张这种故障拆75232好的

下次留意下

网友G:
思路正常~  修板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正常~  修板就容易多了~

你头像好淫荡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板 串口芯片 时钟 南桥 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