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村村通监控解决方案

楼主(2016-10-22):
求方案,一个县一千多个村,每个村安装十来个摄像机,控制室在县政府监控室,求这个方案怎么解决
安装

网友:
感觉只有走光纤了,

网友:
大工程啊 赚钱啊

网友:
全都设置同一个远程IP就行了

网友:
能接到这种活,还怕不会做啊。
我感觉应该可以,每个村的录像机都连上互联网,然后再县监控室配置视频服务器,然后再上到电视墙。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传输方面,可以是租也可以单独拉线(就是维护成本会很大)。

网友:
拉网线到监控室是不可能的了,距离太远,这个租用服务器的话是哪种服务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