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22):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od touch 5

  【故障现象】:

  接修同行邮寄的一台iPod touch 5,描述故障为不开机

  【维修过程】:

  收到后联机测试发现不充电不能进DFu,只能拆机检测,这机器拆机不简单,下面HOME键是用双面胶粘的,先给它加热。

图1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用薄名片划出一点缝隙出来,之后便能一步步拆了。

图3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拆开后要小心里面的排线,用螺丝刀先拆开铁片,将电池下面的胶拉出来。

图6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下面依旧是大排线 。

图8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把胶取出来之后才能把屏取下来分开。

图9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电池是直接焊接在板子上的。

图10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用烙铁分开,测下电池电压。

图11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只有2.6V,电池拆下来直接给它来个直充。

图12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3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直接对板子加电,电源芯片热的厉害,就干它了。

图14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给CPU这边做好隔热,开干,直接换个新的上去,加电正常开机 。

图15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开机OK,然后逆序安装上去。

图16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7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8 iPod touch 5 不开机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ID:【keyism

网友:
苹果全系列,手到擒来,厉害。

网友:
大神修苹果就是厉害。

网友:
苹果的,利润不菲吧!

网友:
一干芯片就好的节奏啊

网友:
好久没碰到这种机子了

网友:
换的芯片没上图!有点遗憾。

网友:
这个都可以修厉害,技术不错哦

网友:
为什么你遇到的问题都这么简单 我们遇到的怎么都是奇奇怪怪的奇葩问题

网友A:
这个手机从来没见过,咱一个,这种肯定是无资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从来没见过,咱一个,这种肯定是无资料的

这个不是手机哦是个苹果的音乐播放器的玩意

网友:
呵呵。。。楼主捡到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