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很诡异的机器!

楼主(2016-10-22):
CPU  I5   主板 ASUS Z87-A  显卡 GTX760  2X8G内存。先马600W电源。
这台机器在客户家里面,看视频没问题,玩游戏几分钟就自动重启,用鲁大师压温度,10秒内必重启。几大块的温度都在40°左右。
跟客户沟通他家里面各个房间牵插线板来给主机供电都会自动重启。机器拿回店里后,各种操作,玩游戏,压温度都没问题。机器在客户家里面和店里来回拿几次了都没找到问题所在。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求解惑!

网友:
把客户的键盘鼠标一起拿回测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另外量一下他家的交流电压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有的电源抗干扰能力差,我碰到过家里空调一起动就电脑重启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 啊,所有的外设都换过了

网友:
不要说是用户的插线板有问题哦

网友:
铺里没问题 那可以排除机器的问题了  在用户家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