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13C 板号:X550CL 2.1 不出集显供电之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10-22):
看到论坛上有人求助,刚好今天遇到一台就写出解决方法吧,其他板号屏蔽板载内存也可参考
华硕R513C  板号:X550CL  2.1
故障:电流1.1不出集显供电,加焊过内存,无果
直接点位图搜,下面三个信号,
PCB_ID0 上拉电阻改为下拉或直接拆掉
PCB_ID1 下拉电阻改为上拉
PCB_ID2 下拉或上拉都可以(个别机型改为上拉后还可以识别到主板上2G内存)
BIOS和点位论坛上都有我就不上传了
最近内存价格飙升,欢迎论坛各位大神探讨更好的方法节约成本
本人QQ562549022

网友:
感谢分享点位

562549022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A:
今天早晨我也修了一台,不过我在是进水,内存烧了,我把内存都拔了,在改还真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晨我也修了一台,不过我在是进水,内存烧了,我把内存都拔了,在改还真成功了

恩,板载内存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就是内存成本太高了,又更好的办法降低成本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是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板载内存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就是内存成本太高了,又更好的办法降低成本就好了

对啊,问了一下要几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问了一下要几十一个

上次改了一个华硕其他型号的,还能识别板载2G内存,直接又插了2G上去,省了几十大洋,呵呵

网友C:
PCB_ID0 上拉电阻改为下拉或直接拆掉
PCB_ID1 下拉电阻改为上拉
PCB_ID2 下拉或上拉都可以(个别机型改为上拉后还可以识别到主板上2G内存)
这些不是点位???楼主傻了吗?

网友:
哪里点位 是屏蔽经验

网友:
谢谢啊,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_ID0 上拉电阻改为下拉或直接拆掉
PCB_ID1 下拉电阻改为上拉
PCB_ID2 下拉或上拉都可以(个别机型改 ...

这个是信号,点位图上可以查到链接电阻,要么是上拉3V,要么就是下拉,看不懂就自己查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