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楼主(2016-10-22):
x100e电流0.8到0.9循环不亮机,刷BIOS无果, 蜂抢吹下北桥亮机,做BGA不亮07到0.9之间反复调变,更换无果,求思路掉点已经补上

网友:
示波器测CPU_PWRGD CPU_LDT_RST# 等发出的一系列信号是不是有规律的跳变,不是保持一个电平

网友:
桥坏了就会这样跳变的  看下桥的一些小供电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不是桥坏就是掉点没接触到 桥贵 这板都不到100块 换板吧

网友:
这个桥灌胶的 应该还是桥没做好,我之前一个跟你显现差不多后来换南桥好的
灌胶的不好做

网友:
桥没换好,这个不好做

网友:
还是北桥这边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桥没做好,重新做了两次才好 冠黑胶的,相对难做点,测试没问题了,已经发走,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换板子比较划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