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B K46CM 不显示电流0.9左右不动,已解决!

楼主(2016-10-22):
机型:华硕K46CB  版号:K46CM REV:2.0
故障:电流到0.9左右无跳变,等一会的话电流会跳到0.5左右再跳到0.9,无CPU供电,
解决方案:因此板无图纸,所以只能参考了CPU供电芯片RT8168B的白皮书。测量条件都正常,直接刷了一个BIOS涛声依旧,测量发现RT8168B的旁边有两个电容短路,后来发现是正常的。直接换了一个RT8168B  CPU供电还是不出来。无头绪了。想到HM7X的南桥有问题会影响CPU供电,直接换了一个南桥。结果他娘的还是涛声依旧。这下没辙。。。后来不经意间返现,EC旁边好像有一点点轻微腐蚀,用放大镜一看,断线了,再看一下这根线是去南桥的。欣喜若狂!!!把线补起来,开机电流直接1.1~0.9之间来回跳了两下。那种电流修机时间了人老手们都懂得。通过电流直接判断机器是否已经开机也是大虾们的一项基本技能。不多说了,上图!!并附上原机备份BIOS,刷之前对应好版号和机型。。

网友A:
一个帖子发3遍,明显灌水哦

网友:
无附件 请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帖子发3遍,明显灌水哦

网络卡点击多了。。有灌水的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