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电流1.2不亮

楼主(2016-10-22):
这个机子都说bios爱坏刷了好多都不行,显卡和北桥都加焊了不行,那位高手修过?

网友A:
抓下波形看正常跑码没有

网友B:
B460 更多的是待机和铁mos故障  查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排查下集显铁壳  这机器cpu也爱挂

网友:
问题千万种,谁知道,又不是通病,还要查查才知晓

网友:
查查条件,三板斧行不通

网友:
楼主查下是不是cpu坏了,上次就碰到一个主板铁盒子坏,修好了,然后跑1.0到1.2是cpu坏了,换一个就可以,楼主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坛子里的BIOS很多都是不能用的,再下试试

网友C:
内存过了吗  cpu换了吗  cpu供电换了吗   这些都做了果断换南桥

网友:
INTEL的桥,大多加焊多不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过了吗  cpu换了吗  cpu供电换了吗   这些都做了果断换南桥

CPU换过。内存也换过拔插有变化,变化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 更多的是待机和铁mos故障  查下CPU供电是否正常

就是修完待机,就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下波形看正常跑码没有

没波呀

网友:
CPU供电管爱坏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3 5V和19V对地的,3 5V全烧了还有EC还有几个芯片和桥都烧了,全修好后电流1.1最后是CPU坏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管有问题。

网友:
两个BIOS一起同时刷

网友:
b460不开机刷BIOS,别的问题先查待机,再查cpu供电

网友:
示波器啊 看波波 正常么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亮 了,外接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换过。内存也换过拔插有变化,变化不大
那就直接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在CPU这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测试所有的电压力正不正常。

网友:
换铁壳MOS管

网友:
CPU供电的铁壳管看了吗??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外接可以吗

网友:
看看CPU 供电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