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打英雄联盟之类的游戏掉电

楼主(2016-10-22):
碰到一个DELL 7420的机器 正常使用 看电影 鲁大师压都没问题 只要一玩大一点的游戏 就自动关机! 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问题?
掉电

网友:
温度高吗?系统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显卡驱动等等

网友:
会不会显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源模块问题 大功率运行 带不起来掉电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看温度哦,再看供电哦,再看显卡芯片咯!

网友:
估计和温度关系不大 可能是显卡供电问题 具体需要细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