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deapad S300 LA-8951P开机不显

楼主(2016-10-22):
开机不显示裸板电流1.0跳0.8不显,这个和S400板号一样的在论坛下了好多BIOS刷了都不行还是老故障,显卡加焊了下也不行。供电都有不插内存电流直接0.8不跳感觉像过内存了,实在没办法了看看有大神有类似故障的经验么。
显卡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根据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我和机子也这样,你后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修好多这机器了 显卡直接换 焊接没用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客户不换把显卡摘了用集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