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201损坏导致耳机误识别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201损坏导致耳机误识别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扬声器无声,开机播放音乐无声音输出,仔细查看屏幕上方,发现未插耳机就已经有耳机符号。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未插耳机就识别耳机的故障比较容易维修,以下为常见的测量方法:

  (1)耳机识别脚的对地阻抗。

  (2)插入耳机开机查看识别脚的电压。

  2、定位过程:

  (1)目检单板外观(特别是J2801所在位置)无异常。

  (2)测量CDC_HS_DET_1(测量点J2801第7脚)的对地阻抗无异常(与好板对比)。

  (3)未插入耳机开机测量CDC_HS_DET_1(测量点J2801第7脚)的电压为0V,此电压不正常(未插入耳机为1.8V)。初步判定U201(电源)损坏。

  下图为测量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耳机误识别维修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部分扬声器故障,首先要确认现象,观察手机屏幕是否未插耳机就识别了耳机。

  (2)如果耳机检测脚短路,测量时要注意其通路的保护二极管,不好判断此二极管的好坏时,可先将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