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亮度调节异常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亮度调节异常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工单故障描述为:手机发热。在验证手机故障时,手机下部靠近USB接口处确实发热,故障属实。更换壳件交叉验证,发热故障跟随主板走。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问题现象确认

  (1)手机发热大多数由单板漏电或大电流造成。用直流电源直接给主板上电检查单板电流,单板电流均正常。

  (2)在使用中,发现该手机的亮度调节异常。正常的手机亮度调节是往右边调节亮度越强,往左则反之越弱。该手机正好相反,往右边调节是亮度越来越弱。

  (3)把手机亮度调节到最低时,发现手机的发热故障消失。因此确定手机发热故障是由于亮度调节异常引起。

  2、分析过程

  (1)手机显示与U302和U2002两个IC有关,靠J2001与主板相连接。LCD亮度的调节靠LED_A的电压大小来控制。

  (2)LED_A正常的升压电压为19V。把手机的亮度调节往右边滑动时,测量LED_A的电压渐渐变小,往左则变大。因此怀疑是U302失效导致手机亮度调节异常。

  相关原理图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亮度调节异常维修 图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亮度调节异常维修 图2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02,手机发热正常,亮度调节也正常。

  4、总结

  该主板在更换U302和U2002两个IC时,需要拆掉屏蔽框。在未安装屏蔽框的情况下,把主板装在前壳上容易导致该位置的其他器件对地短路,因此需要细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