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302损坏导致屏幕闪烁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302损坏导致屏幕闪烁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无任何操作状态下图像抖动、亮度闪烁。经开机确认现象为屏幕亮光忽明忽暗(白色界面最为明显),故障属实。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J2001为LCD BTB连接器,其脚的主要信号如下表:

  (2)根据现象可知,屏幕背光控制有故障,造成忽明忽暗,可从第1脚和第15脚进行测量。

  2、定位过程:

  (1)目检主板J2001的外观,无异常。

  (2)测量背光控制信号(LCD_PWM_OUT)J2001第15脚的对地阻抗无异常(值为563)。

  (3)测量升压电路(LED_A)C2009的对地阻抗无异常(值为563),装屏开机,测量升压电路C2009的电压只有16.8V,根据原理此电压最低为18V,初步判定升压电路有故障。

  (4)将屏蔽盖拆下测量D301本体阻值无异常,测量U302(背光控制芯片)使能信号的对地阻抗无异常,现判定U302损坏,造成升压电路电压偏低。(D301本体阻值测量可参考总结)

  如图:

背光控制电路

J2001 BTB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302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背光异常首先要确认升压电路中二极管的本体是否良好,首先把数字万用表调到欧姆档,正常的二极管其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无穷大,当然不好判断时直接将其更换。

  (2)黑屏维修难度比较大,造成黑屏因素通常有:1、LCD供电信号;2、LCD复位信号;3、LCD数据传输同步信号;4、LCD配置控制信号;5、MIPI信号的共模电感等,其中一路或者多路损坏,都会造成开机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