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 电流1.02 四声报警 求过往的大神指点。。。

楼主(2016-10-22):
          客户机器,别人看过,说是南桥问题。机器到手接稳压电源,自动上电,电流0.15不动。
    DELL  5421  intel I5 板载CPU 独显  拆机后未发现掉件、进液、维修过的痕迹。测量各电感阻值正常,测各电感只有3.3V、5V。按开关可关机也能触发,电流0.15不动。手摸主板发现只有桥的温度很高,有些烫手,其它无温度。根据时序 发现 PM_SLP_S4# 只有0.6V ,电压不对,正常应该在3.3V左右。此信号由桥给到EC和TPS51216 1.5V电压 开启信号。测量发现此信号对地,拆掉TPS51216 阻值正常,更换芯片TPS51216后,电流 0.37-0.83-0.96-1.01 不动,接上喇叭在电流停在1.01处30秒左右会有四短声(重复)报警,电流此时到1.37掉回1.01循环,不知主板什么没检测过而重复。根据论坛一篇帖写到DELL 四声报警可能是RAM读取/写入故障。测内存3D3V_S0/1D5V_S3/0D75V_S0供电正常,DDR3_DRAMRST#复位正常,内存换过故障依旧。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都已发出,根据时序也都已跑过,CPU复位,PLT_RST#都有.BIOS刷过,此时桥的温度还是很高,更换桥芯片故障依旧。
     此时小白已无思路,不知小白是否哪里没有测到或是有错,还请求各位大神指点。。。。
      灌 水 的 请 绕 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