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1501损坏导致使用中重启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1501损坏导致使用中重启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使用过程中自动关机、重启。经开机确认,在主界面随便划动10s后,立即重启;NFF测试重启次数56次。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重启的故障,造成的原因有许多,下列为常见的几种。

  (1)电池供电不正常。(壳件)

  (2)软件错乱。

  (3)电源供电的电压异常。(含短路)

  (4)EMMC和CPU之间数据传输异常。(阻抗)

  2、定位过程:

  (1)更换壳件并检查外观后,开机测试,故障未能排除。

  (2)强制恢复出厂设置,故障未能排除,强制加载后能正常开机,MMI测试OK,但升级到64%失败(升级2次)。

  (3)测量U1501/U801(EMMC和CPU)之间数据传输线路的对地阻抗无异常。

  (4)强制加载后老化5H报错EMMC DATA FAIL。

  下图为部分重点测量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使用中重启维修 图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使用中重启维修 图2

  因老化时EMMC数据报错,初步判定U1501损坏。大部分U1501与U801数据传送是未连接有小料(电容、电阻、电感)不易测量。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15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重启故障是较难维修的,首先要清楚上电时序图,了解每路电压工作时的状况,特别是开机维持信号。

  (2)有部分线路短路也会造成重启故障,测量时要注意。

  (3)因EMMC和CPU之间的传输数据脚,通常测量点比较少,(连接电容、电阻、电感几乎没有),所以只能通过老化来检测,暴露潜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