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描述

  卡2无服务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卡2为副卡,卡2无服务一般为2G通路异常。

  (1)检查2G通路上器件是否有外观不良。

  (2)单板硬件故障引起无信号、无服务,使用射频工具、软件、CBT测试找到问题所在。

  2、定位过程

  (1)检查2G通路上的器件未发现外观不良现象,恢复出厂设置、加载软件后故障依旧。

  (2)用频谱仪配合发射软件打GSM发射、接收功率未发现异常。

  (3)CBT测试:2600004_XOCALL校准失败(XOCALL:频率与发射功率校准)。

  由于用频谱仪检测到2G的发射通路(发射功率)正常,可说明给射频的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之后各路电压的测量也说明了这一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1

  用示波器测量WTR_XO_CLK时钟无异常。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2

  供电、时钟无异常且收发芯片到天线的通路正常,能影响到信号异常的只有收发芯片到CPU之间通信异常,查看路图IQ信号线无测量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3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4

  由于IQ信号无测量点,所以只能借助CMU200里面的非信令模式查看IQ、调制谱、开关谱、相位等是否正常,经使用CMU200查看发现IQ信号、调制谱、开关谱均异常,如下截图: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5

  IQ信号,屏幕里面的点散乱,毫无规则。正常单板的IQ信号屏幕里显示的点集中且有规则,如下图: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6

  正常单板IQ信号: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7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服务维修 图8

  IQ信号线只连接CPU(U801)和收发芯片(U5601),且调制谱开关谱均异常,可初步判断为U5601失效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56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1)维修射频故障单板时,应首先排除软件引起的故障。

  (2)维修信号类单板,当常规测试不能复现时,应借助CBT、MT测试校准,找到问题根因所在。

  (3)用频谱分析仪测量不到问题时,可以借助CMU200里面的信令模式和非信令模式下查看单板射频的各项指标,尽可能尝试多种方法测量。

网友:
我是来看频谱仪的。。。
有工具故障判断就是准确啊!

网友:
大神啊。膜拜一下。

网友:
工具先进啊  涨姿势了

网友:
这类故障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设备很专业,没玩过

网友:
频谱仪都有。这是个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