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KD05(HWD33底座)故障判断指导(For ASC)

楼主(2016-10-22):
华为KD05(HWD33底座)故障判断指导(For ASC)

  KD05故障维修方法:KD05故障损坏维修方法为直接更换新的KD05

华为KD05(HWD33底座)故障 图1

  第一步、插入电源适配器,查看配件底座KD05电源LED状况:如图1所示,如果绿色电源灯亮表示KD05供电正常,如果电源指示灯灭,则判断为KD05供电故障;

KD05电源指示LED灯状态 图2

  第二步、插入HWD33并查看LCD显示底座连接状态:若HWD33关机状态下插入KD05,如图2所示,HWD33进入充电状态滚动画面,则表示KD05工作状态OK,反之KD05故障;

HWD33关机时插入KD05后LCD显示状态 图3

  若HWD33开机状态下插入KD05,如图3所示,将HWD33 UI上的cradle模式设置为AP mode.[设置路径:Settings-->Tools-->Cradle settings-->AP mode]

HWD33开机时设置cradle模式 图4

  第三步、插入HWD33,再插入网线与WAN口连接:如下图4所示,查看KD05网口绿色LED状况,LED灯闪烁或者常亮,同时LCD屏出现了LAN/WAN口连接成功后显示图标 ,可以通过网口访问相关服务器,说明KD05网口连接正常,如果LED灯常灭或者WAN口连接图标未出现且无法通过网口访问相关服务器,则判断为KD05故障;

HWD33开机时插入KD05并通过网线连接WAN口后LCD显示状态 图 5

  第四步、如果以上均正常,表示KD05工作正常。

  附华为KD05(HWD33底座)故障判断指导(For ASC): KD05(HWD33底座)故障判断指导(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