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无屏灯光维修

楼主(2016-10-22):
同行送修进水机 ,清洗干净,亮机 。顾客用了几天,屏灯就不亮了,拆机发现3.4脚电压21v 正常25v 左右 。找个u7701换上 ,以为正常了。在测量成了8v  ,最后测U7701 bkl-en 相连的R7731一边有电压 一边无电压 ,找图纸看200K 。找个换上 屏灯正常。

网友:
朋友们 给加点分吧

网友:
有图纸加细心加技术,没有修不了的本子。

网友:
正好用上,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反馈电路短线的很多的

网友:
技术可以改变一切

网友:
正在修这个掉电的。

网友:
应该是开启电阻氧化了吧!

网友:
修苹果机器  价格能报上去

网友A:
楼主运气好,不用改板。

网友:
主板排线34脚电压 没写明白

网友:
修苹果的很少 楼主多发苹果的维修

网友:
进水捡到 便宜啦 你这是 哈哈

网友(2016-11-21):
?修好后3  4pin多少v   版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好,不用改板。

恩恩  哈哈很多要改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