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310开启0.51电流

楼主(2016-10-22):
怎么弄都弄不好了  内存插不插都一样 有大神吗

网友:
CPU工作 刷BIOS啊

网友A:
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先搞BIOS 起啊

网友:
试了不行 集显电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供电?

是的 没有供电

网友:
开机南桥特别烫  是不是南桥引起的呢 刷了BIOS也不行的

网友B:
应缺供电的 查供电不全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缺供电的 查供电不全的原因

谢谢版主  已经好了 内存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