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2 13 暗屏维修

楼主(2016-10-22):
此机子来的时候暗屏  拆机排除屏线问题   只能拆屏换屏测试  拆的时候 触摸屏跟显示屏是一体的  下面螺丝拆掉以后 把屏往上挫才能取下来  拆开以后换屏测试ok    因为这个屏是跟触摸屏一体的 换屏几代价太高只能 想办法修一下   测试发现屏街口保险烧了  换上一个  之后机子居然短路了   整个屏下面的电路拆开发现 后面一个电容短路造成的 换掉亮机ok   忘了备份BIOS了 新机子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这个机器是很新,可惜bios没备份

网友:
可以啊  节约一张屏

网友:
电容短路,烧掉保险,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一般都是后级电容短路,把保险烧了

网友:
楼主太懒了,保险烧了肯定要量一下保险的对地值啊

网友:
保险开路 后面基本有电容短路

网友:
BIOS论坛有人发过来
加分了

暗屏的大多数能修好的

网友:
屏幕暗屏一般不是都是升压IC的问题啊……

网友:
比较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