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C8817D&E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加载成功但不开机。

  二、原因分析

  1、能加载成功说明S1-S4、VBAT、VPH、VREF_LPDDR2等基本电压都正常。

  2、用直流电源给单板上电开机,发现电流反复在0到160MA之间跳动,因而考虑到是否某外围支路电路,手机过流保护造成电流反复跳动,经过仔细测量各通路对地阻抗未发现异常现象。

  3、排除供电故障,再次测量时钟,复位(XTAL_19M_OUT,MSM_RESIN_N)未发现异常,最后在测量PS_HOLD(C210)电压时发现异常,测量点C210=1.1V正常单板此处电压应为1.8V,判断为电源U201或CPU U801损坏,考虑到焊接和成本因素先更换U201。

  相关线路如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1后OK。

  四、经验总结

  开机三大要素:供电、时钟、复位时刻要记住,不开机可分为开机大电流、小电流、无电流,其影响不开机的因素多种多样,需要维修人员仔细测量和反复查看电路图。

网友:
开机三大要素: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