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触摸不良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C8817D&E触摸不良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手机开机无法滑动屏幕

  二、原因分析

  1、将手机进行升级软件发现故障依旧,排除软件问题。

  2、交叉A壳验证后故障依旧,排除壳件问题。

  3、目检J2501及周边元件无损坏现象。

  4、以下是TP量测的信号,发现TP_RST_N量测值0,正常板对地阻值26K欧姆。
  三、最终结果

  更换U801后OK。

  点测图及总结

  相关点测图

  维修经验总结

  因C8817D&E的触摸芯片集成在触摸屏中,所以触摸不良的现象壳件问题居多,而主板故障一般都是电源和CPU出现异常。

网友:
华为手机的质量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