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触摸屏无反应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C8817D&E触摸屏无反应故障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手机正常开机,屏幕显示正常,触摸屏无反应。

  二、原因分析:

  1、为排除壳件问题,交叉壳件确认为主板不良;目检触摸接口J2501也无异常。

  2、分析触摸正常时所需要的几组电压如下:

  3、测量该不良主板时TP_INT_N和I2C_SCL_TP电压为0V,其余各路电压正常。

  断电用万用表测量TP_INT_N线路对地阻值为O.3Ω,判定为TP_INT_N短路。目检该通路元器件发现保护稳压管D2501发黑且旁边的电容C2505也已经烧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D2501和C2505,开机验证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遇到触摸不良的故障机,首先应该是交叉壳件验证主板是否不良,其次是目检触摸接口连接器和周边元器件是否外观有不良。本次触摸故障维修当中,遗漏了触摸接口周边元器件的外观检查导致多次测量耽误了时间。排查线路问题时,总结出几路引起无触摸的关键电压可以很迅速的找到引起故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