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摄像失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2):
华为C8817D&E摄像失败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手机开机测试前后摄像都失败。

  二、原因分析

  A、根据以下测量点进行测量。
  1、测量到VREG_L10_2P8,VREG_DOVDD_1P8电压正常,说明U201供电正常。

  2、测量MCAM_RST_N,CAM0_MCLK,CAM1_MCLK复位时钟正常。

  3、以上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于是测量CAM_I2C_SDA(C2108),CAM_I2C_SCL(C2119)对地阻值,发现CAM_I2C_SDA(C2108)对地阻值无穷大,可判断为CPU损坏或虚焊。

  B、异常线路如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U801后OK。

  四、经验总结

  遇到摄像故障单板维修时,先测试下是否前后摄像都有问题,前后摄像都有问题首先检查其公共通路是否异常,例如I2C、电源供电等。

网友:
华为内部的维修案例吧,明天都有分享

网友:
没有什么代表性

网友:
楼主好思路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