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刷bios后认不到盘 完全想不到的原因

楼主(2016-10-22):
  V星770-C45  RV1.1的板子,送来的时候说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然后先测电池,发现有电,清bios后能开机了,但是发现不能保存bios,F10保存以后就开不了机,诊断卡跑D1,清bios以后就能开机正常,但是不能重启,重启以后也是卡D1。
   考虑应该是bios问题,就下载了个bios刷了以后,保存bios正常了,也不卡D1了,但是装起来发现不认盘了,换了两个盘都不认,bios设置里面根本就没有盘,u盘启动正常,刷了两个BIOS还是不行,郁闷了。。。后来找到问题了真是想不到,插上诊断卡就不认盘,拔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鬼?!搞不明白,诊断卡会影响硬盘?
BIOS我把两个好用的打包放在一起,有需要的可以下载,里面两个都可以用。

msi 770 C45.rar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要找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论断卡漏电,在网上看到过插上论断卡不跑码,是卡漏电

网友:
BIOS能引起很多故障

网友B:
我还经常遇到 查上诊断能点亮 不差就抚慰都没有呢

网友C:
现在的测试卡 都是量产 毛病多多

网友D:
我修过一个保存BIOS重启就点不亮,刷了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解一下大有好益处。

网友E:
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所以尽量用好的诊断卡,而且不要完全依赖诊断卡,有时候本来亮机的主板插上诊断卡可能就不显示了,不正常中的正常现象

网友F:
有时候本来亮机的主板插上诊断卡可能就不显示了

网友:
同样的遭遇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论断卡漏电,在网上看到过插上论断卡不跑码,是卡漏电

应该不是,诊断卡在别的机器上都正常,那种数显2位的普通卡。换了好多诊断卡了,发现还是这种简单的最好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经常遇到 查上诊断能点亮 不差就抚慰都没有呢

恩,但是想不明白怎么回事,而且我这个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测试卡 都是量产 毛病多多

在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的,这块诊断卡我都用了半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个保存BIOS重启就点不亮,刷了就好了

恩,这个也确实是bios问题,但是想不通诊断卡怎么会影响认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所以尽量用好的诊断卡,而且不要完全依赖诊断卡,有时候本来亮机的主板插上诊断卡可能 ...

现在都习惯了,机器一来,插上诊断卡和蜂鸣喇叭测试机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本来亮机的主板插上诊断卡可能就不显示了

恩,真是什么古怪毛病都能碰到。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网友:
挺多这种故障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好少见啊,这故障

网友:
不见容,换别的上

网友:
估计是插诊断卡的槽子有问题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