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电流0.06

楼主(2016-10-22):
那过来的时候说不开机   随即插上可调电源触发 发现电流0.06 不动  待机到时好的0.016   感觉是少电压 就打开图纸看里下 基本是这样的 照着这个一个一个查 最后发现NVP1589 也就是12V 没有输出,谈论上有这个问题但是电容短路,打电感对地值 400多 这里是正常的   就是L28  让后我有查了下U38 的供电发现只有1.4V 这个时候有点小高兴 实物图的开启外边是一个2R2的电阻  一端是5V 一端是1.4V  这个时候我短接了电阻的两端 电流从原来的0.06 跳变的开机显示   2R2的阻值是2.2欧   拆下来测量发现这个有1M欧多,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后开机一切正常。 其实这个问题谈论还有一个帖子 电流也是0.06不动 他的是 L28 后继的一个电容大短路 造成的   我的是U38 开启脚的电阻2R2 阻值变大造成的,希望兄弟们修道这个问题不要走了弯路  另外大家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A:
感谢 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 帮楼主顶一个

大哥加点分吧

网友:
以前修到过

网友:
和笔记本一样的维修方法把。其实台机和本本是差不多的

网友:
贴子写的很好,一看就明白,小白最爱!

网友:
写的听清楚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12v是给哪里供电的啊?

网友:
笔记本的供电比台式机多点 图纸中的名称感觉有点晕

网友:
时序图很详细不错

网友:
有图纸事半功倍  技术不错

网友:
这机子很少见

网友:
嗯 互相学习 少走弯路